[求助] scan仿真pattern时遇到问题

楼主(2023-06-01):
我在仿真时,遇到了一个reg的Q端,在没有时钟的情况下,发生了1->0的跳变,导致仿真Mismatch.

这个跳变点,在SE拉低后1ps,感觉上和SE有关联。DC和AC的par,Serial都挂了,Chain是pass的
已经追到了Primitive cell的reg描述,确定是没有时钟的情况下,Q跳变了,有拉force信号看,这里没有被force。
有没有大佬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呢?或者能说一些debug的思路呢?

网友(2023-09-06):
具体mismatch的信息是啥?没有时钟,q却跳变了?时钟、复位正常吗?

网友:
前仿真还是后仿真?如果是前仿,有没有加【不做时序检查的命令】;如果是后仿真,是用PSD定位的reg出现跳变异常吗?如果是的,建议在verilog代码窗口找到该reg原始的module,看看构成该单元的内部信号是怎么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