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ultiplier和finger应该怎么理解?

楼主(2023-06-01):
如果采用源漏合并的方法,两者在版图里面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后仿的结果会存在很大的区别?后仿的差异会带来什么问题?

网友A:
肯定有差异噻,这个差异主要是前仿的要求和后仿的不一样,这个看一下器件物理就晓得了,m和f在设计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精度很高的电路,有时候f加大,是为了减小w,进而减小Rg,射频会常见,设计m的时候,Vg确定,合并D/S和不合并D/S也会导致设计需要的Id再合并之后有误差,所以再进行D/S合并的时候最好先问电路,非必要不合并。

网友:
严格意义上来说M 表示不能共用源漏, f 表示一个mos的finger数。
但是现在的design已经没有那么严格了,不过我们还是要求只允许改F不允许改M,因为有时候会造成LVS的混乱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差异噻,这个差异主要是前仿的要求和后仿的不一样,这个看一下器件物理就晓得了,m和f在设计的角度是 ...

大概就是电路设计成什么样我们就画什么样,如果因为面积等因素版图需要合并,那么先问电路,再进行改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就是电路设计成什么样我们就画什么样,如果因为面积等因素版图需要合并,那么先问电路,再进行改动
...

同意!

网友(2024-01-31):
双胞胎和连体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差异噻,这个差异主要是前仿的要求和后仿的不一样,这个看一下器件物理就晓得了,m和f在设计的角度是 ...

学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