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sdf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3-06-01):
1, 我现在有func/mbist/scan模式,正常情况下是各个模式下抽自己的sdf,但是我现在想只抽一个sdf,可以吗?sdf跟sdc有关系吗?现在我直接不读sdc就抽spef,发现仿真过不了

网友:
上个项目我们公司对这个也有争议,严格说和sdc有关系,PT计算delay值会有差异,比如两个clock之间是logical exclude与physical exclude的计算就不一样

网友(2023-09-14):
如果有func/mbist/scan模式,等于后端做PT的时候分了三个mode,读了三个sdc,就是func/mbist/scan模式下的sdc,三个sdc的case和时钟有区别,PT时检查的时序路径是不一样的,仿真只能用对应模式的s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