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亚采样锁相环SSPLL的环路稳定性需要考虑辅助FLL环路吗?

楼主(2023-06-01):
1. 我看论文里分析稳定性都是只考虑系统锁定时(此时FLL Loop断开)Core Loop的稳定性,滤波器的参数是由Core Loop参数确定的,没有考虑FLL Loop对环路稳定性的影响,这是为什么?
2. 但是系统在未锁定时,Core Loop和FLL Loop同时工作,且FLL Loop电流远大于Core Loop电流,请问此时FLL Loop是否会影响环路稳定性,FLL Loop中CP电流的大小该如何取值?
3. 论文里式(8)分析得出SSPD+SSCP增益远大于PFD+CP增益,但实际上FLL Loop电流远大于Core Loop电流,这是否相互矛盾?(从以Tout为参考到以Tref为参考增益要乘上分频比N不太理解)

SSPLL

网友A:
楼主得这个问题非常好,亚采样锁相环确实在环路切换时候确实存在一定的稳定性问题,这个问题目前无法解决,也是一个比较热门得研究点,可以参考这两篇文章对于稳定性得分析

A 2.4-GHz 16-Phase Sub-Sampling Fractional-N PLL With Robust Soft Loop Switching.pdf

网友B:
锁定后FLL由于DZ没有电流输出,就不会影响SPLL.但是在锁定过程中,FLL需要考虑环路稳定性(loop filter RC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锁定后FLL由于DZ没有电流输出,就不会影响SPLL.但是在锁定过程中,FLL需要考虑环路稳定性(loop filter RC选择 ...

FLL不需要持续在线吗?万一失锁了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定后FLL由于DZ没有电流输出,就不会影响SPLL.但是在锁定过程中,FLL需要考虑环路稳定性(loop filter RC选择 ...

请问在未进入死区,SSPLL和FLL均工作时,环路增益/稳定性该如何分析呢?
根据下面的图,在死区内(相位差很小时),SSPD+SSCP的增益是gm*Avco,但在死区外增益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得这个问题非常好,亚采样锁相环确实在环路切换时候确实存在一定的稳定性问题,这个问题目前无法解决, ...

多谢大佬,我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