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lk跟psub跟pwell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3-06-01):
bulk跟psub跟pwell区别是什么

网友A:
NMOS的bulk是自己的pwell,PMOS的bulk是自己的nwell。Psub是指wafer衬底,有些工艺里pwell软连接;有些含深阱或埋层工艺,可隔离出独立的pw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的bulk是自己的pwell,PMOS的bulk是自己的nwell。Psub是指wafer衬底,有些工艺里pwell软连接;有些含深 ...

是不是很多工艺nmos没有自己独立的pwll,直接在psub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的bulk是自己的pwell,PMOS的bulk是自己的nwell。Psub是指wafer衬底,有些工艺里pwell软连接;有些含深 ...

还要请教一下bulk在我们这个行业里翻译是什么呢?我一直以为b就是psub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很多工艺nmos没有自己独立的pwll,直接在psub上

不是没有,是默认除了nwell的区域都是pwell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要请教一下bulk在我们这个行业里翻译是什么呢?我一直以为b就是psub

一般mos是四端器件,gate,source,drain,bulk,这个bulk指的是mos的bulk端,也就是背栅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一般mos是四端器件,gate,source,drain,bulk,这个bulk指的是mos的bulk端,也就是背栅
...

而且在DE设计电路的时候bulk端接的电位也会影响mos工作状态,不一定接地。所以bulk和psub不是一个东西,只是可能平时你见的bulk(也就是guardring)都接的地,所以以为是一个东西。有时候也会把mos的bulk端叫sub端,所以更容易混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在DE设计电路的时候bulk端接的电位也会影响mos工作状态,不一定接地。所以bulk和psub不是一个东西, ...

原来是这样,非常感谢,我们的芯片是不是都做在psub上的?相当于整个layout背景都属于psub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非常感谢,我们的芯片是不是都做在psub上的?相当于整个layout背景都属于psub
...

是的,都是在psub上挖n阱再注入等等

网友:
讲的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的bulk是自己的pwell,PMOS的bulk是自己的nwell。Psub是指wafer衬底,有些工艺里pwell软连接;有些含深 ...

感谢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GPicFaceTpBq\16568\C8721A95.gif

网友(2025-01-06):
引用 楼主:
还要请教一下bulk在我们这个行业里翻译是什么呢?我一直以为b就是psub

就是翻译为MOS衬底,和sub是一回事,一个器件视角,一个工艺视角,背栅也就是衬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在DE设计电路的时候bulk端接的电位也会影响mos工作状态,不一定接地。所以bulk和psub不是一个东西, ...

也有一些MOS管的bulk端接管子的S端,自衬接法可以让器件所处的环境更干净,消除管子的衬偏效应

网友C(2025-10-13):
引用 网友B:
而且在DE设计电路的时候bulk端接的电位也会影响mos工作状态,不一定接地。所以bulk和psub不是一个东西, ...

请教大佬,为什么这里说bulk是GuardRIng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佬,为什么这里说bulk是GuardRIng呢

衬底电位需要guarding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