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s管电容大小仿真

楼主(2023-06-01):
mos管电容大小仿真

mos管电容仿真

网友A:
学习
这样用的话,是不是只能接地?还是说保证栅端的电压大于其余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
这样用的话,是不是只能接地?还是说保证栅端的电压大于其余端即可? ...

这要看你用p管还n管了,还要考虑使用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要看你用p管还n管了,还要考虑使用的情况。

求教,是否方便展开说说具体使用情况?或者可以的话有什么方面的资料/查询关键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教,是否方便展开说说具体使用情况?或者可以的话有什么方面的资料/查询关键词呢?
...

eetop搜一下就出来了,一般就pmos,nmos,native nmos,这三种做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