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升级cpu能否加快cadence virtuoso仿真速度

楼主(2023-06-01):
小弟模拟设计菜鸡一名最近正在虚拟机上跑ADC后仿,速度慢得实在是抓狂,开启并行仿真速度也还是不敢恭维。之前从机械硬盘换代到TLC的固态,感觉也只是稍微快了一丁点。目前是一颗i3-10105在卖力,请问换更强的cpu能加快仿真速度吗,提升幅度大不大,或者是虚拟机对cpu的利用率本身就不高呢。希望大家赐教

网友A:
虚拟机上仿真速度慢
更新spectre 用 spectre fx 会增加cpu utilization
12 或 13 gen intel cpu 会大改善仿真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拟机上仿真速度慢
更新spectre 用 spectre fx 会增加cpu utilization
12 或 13 gen intel cpu 会大改善仿 ...

谢谢解答

网友A:
仿真速度 spectre < spectre aps < spectre X < spectre FX
spectre aps/X/FX 可以打开多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速度 spectre < spectre aps < spectre X < spectre FX
spectre aps/X/FX 可以打开多核

请问第三个是spectre X么,我是6.18版本,好像没有直接发现有X、FX的选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速度 spectre < spectre aps < spectre X < spectre FX
spectre aps/X/FX 可以打开多核

精度的话就是反相一下的顺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度的话就是反相一下的顺序吧

精度差不多是反相一下的顺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第三个是spectre X么,我是6.18版本,好像没有直接发现有X、FX的选项

第三个不是

spectre 2110 base 有 X
spectre 2110 isr13 有 X FX
ic618 hotfix 300+ 有 X FX
ic618 hotfix 170 有 X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个不是

spectre 2110 base 有 X

谢谢解答

网友:
i3-10105

over clock to  > 5Ghz

网友C(2023-08-31):
同一个小电路,我在虚拟机i5 11400 配置4核16G跑的速度,比服务器e5 2696v2配置8核64G还要快。。

网友D(2023-12-14):
引用 楼主:
请问第三个是spectre X么,我是6.18版本,好像没有直接发现有X、FX的选项

不是,如果IC618版本低没有spectre X选项的话要点选第一个Spectre,然后在命令行选项里用+preset=cx ...等命令启动spectreX。另外,spectre与IC61X独立出来了,两个版本没有必然性,IC616+spectre21等同样可以用spectre X,但老版本的IC618及以下想用FX的话就只能命令行跑了,因为FX的命令是spectrefx +xxx

补充内容 (2024-5-13 12:32):
IC616/617等虽可通过配置调用spectre21/X等仿真器,但IC616/617的ViVA XL无法打开仿真结果,或者打开的仿真波形是错的,还得用618的,可能Cadence搞了不兼容?

网友(2024-05-12):
引用 网友C:
同一个小电路,我在虚拟机i5 11400 配置4核16G跑的速度,比服务器e5 2696v2配置8核64G还要快。。 ...

12代i5 虚拟机跑dc lab, 比至强gold 3.3G的服务器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如果IC618版本低没有spectre X选项的话要点选第一个Spectre,然后在命令行选项里用+preset=cx ... ...

学习了

网友(2024-09-13):
我感觉更吃内存

网友:
你跑什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