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fluid guard ring 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3-06-01):
因为pdk库我没有更改的权限 所以我做fluid guard ring时是自己新建一个库 (然后这个库attach 的是我拷贝到自己路径下的tf文件),在这个库里制作的guard ring调用后显示pcellevalfailed。具体错误如图所示。我没太懂这错误是什么意思?出来的ring孔没显示
我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
attach一下试试嘞

网友A:
pcell这库attch这个tf了吗
那新建的库又是个tf库,除非项目library attch这个新库,不然就不太好调用(因为调用的pcell和项目library变成attch的不同的tf库,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ell这库attch这个tf了吗
那新建的库又是个tf库,除非项目library attch这个新库,不然就不太好调用(因为 ...

attach  了 还是不行 那我如果想要用这个功能的话是不是只能拿到pdk库的写权限才可以

网友A:
可以调用在新库里,然后copy到项目库,会丢掉一些属性,但也保留了部分属性,但是感觉会有隐患,我们没有那样做,最好看能不能拿到tf库写的权限

网友A:
对了新建放这个pcell的库不是attchtf是勾选第一个

网友B:
attach 项目的工艺库,自己的库好像不行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用在新库里,然后copy到项目库,会丢掉一些属性,但也保留了部分属性,但是感觉会有隐患,我们没有那 ...

调用在新库也是报那个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新建放这个pcell的库不是attchtf是勾选第一个

是第一个 然后去attach自己的tf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 项目的工艺库,自己的库好像不行把

项目的pdk库我没权限写入

网友B:
attach 不需要有写的权限,只需要操作一下就行了啊,理论上来说pdk的库所有人都没有写的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 不需要有写的权限,只需要操作一下就行了啊,理论上来说pdk的库所有人都没有写的权限 ...

应该是制作ring的时候需要有权限 不然的话在设置参数时就是灰色的设置不了 如图中的步骤一.Layers 那设置不了

网友C:
请问这个制作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制作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在微信公众号 版图经验与分享 里面看的流程

网友:
我在虚拟机上自己弄了一个 确实是需要PDK庫的权限,因为你这个ring本身就也算是工厂的PDK,你要加在PDK庫,这样才没有错,我自己创建了几个庫,也添加了技术文件,也没有用,最后加在PDK庫里,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