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带隙基准电压源,输出电压低温时存在不明折线

楼主(2023-06-01):
基准带隙电压源,采用的P+多晶硅电阻,一阶补偿曲线如图,在低温-40——-35之间有一个线性下降,不知道怎么回事,单独去仿真这个区间又是开口下的抛物线,没有这个线性下降,请问大佬们这个是咋回事,感觉应该是上升的怎么是下降的,仿真启动过程,发现输出电压存在0.2V过冲,是不是和这个有关,以及怎么消除过冲呢

网友A:
先看一下低温下的工作点对不对,和常温下偏差有多大

网友B:
step设的是默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ep设的是默认吧

您好,是指温度扫描的step吗,应该是自动的没有设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一下低温下的工作点对不对,和常温下偏差有多大

-40的时候电路是正常工作的,晶体管都处于饱和,相位裕度63,环路增益65dB

楼主:
单独仿真(-40,-30)区间又是下面这个图

网友C:
cadence bug or model discontinuity

楼主:
大佬那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D:
感觉你这是二阶补偿,,不是一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cadence bug or model discontinuity

+1

建议温度反向扫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建议温度反向扫描试试

感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你这是二阶补偿,,不是一阶

是采用了高阶补偿,但是不采用也可以有这种曲线,应该是P+多晶硅电阻负温系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补偿作用

网友C:
model discontinuity 也许可以使用一些temperature step size避免
cadence ade plotting 有时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del discontinuity 也许可以使用一些temperature step size避免
cadence ade plotting 有时以一种奇怪的 ...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F(2025-11-13):
请问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改一改仿真精度或者从高温扫向低温试试

网友:
这周给vco做温度补偿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如果DC扫描温度,用spectrex仿真器在-40°C这个点就会出错,单仿这个点又没有问题,换APS或者spectre仿真器问题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