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电路怎么看LDO的主极点

楼主(2023-06-01):
LDO里的运放相位裕度不够,只有20,通过什么方法可以看到LDO的主极点在哪里,请各位大佬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ac仿真,看各级增益相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仿真,看各级增益相位

大神能细说一下吗?

网友:
用1GH电感断开交流环路,同时加入dc=0V,ac=1V的理想源,电感与理想源之间用1GF电容接地,相当于不影响直流工作点,但交流时断开环路,注入1V交流小信号,这时候逐级去看增益与相位的变化(利用calculator)

网友B:
对于offchip ldo主极点在输出,对于onchip ldo主极点power gate,你设计ldo得首先明确自己设计的是哪一种类型,才好设计主极点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offchip ldo主极点在输出,对于onchip ldo主极点power gate,你设计ldo得首先明确自己设计的是哪一种类 ...

谢谢您的解答,我想问一下对于onchip ldo,如果我放大器采用两级,第一级是OTA结构,采用米勒补偿,第二级是共源极,放大器输出连接power gate,那主极点还在power gate吗?米勒补偿不就是将主极点往原点推,将次级点往高频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