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个折叠共源共栅运放输入对管上面的两个N管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3-06-01):
请问这个折叠共源共栅运放输入对管上面的两个N管有什么作用

网友A:
请问一下这样给线标颜色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这样给线标颜色怎么做的

点线,按9

网友B:
这是芯片逆向软件自动生成的原理图么?

网友C:
版图逆向就算能自动生成原理图可读性也不会这么强啊框里面是共栅管,也就是N管共栅一下折过去P再共栅

网友D:
如果差分对管左边接的是 vref电压的话,是为了形成cascode,让差分对管的电流更匹配吧

网友E:
你的电源电压是不是很高?

网友F:
是不是为了cas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差分对管左边接的是 vref电压的话,是为了形成cascode,让差分对管的电流更匹配吧  ...

您说的让差分对管电流更匹配,有什么作用呢,主要会体现在哪些性能指标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电源电压是不是很高?

不高,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图逆向就算能自动生成原理图可读性也不会这么强啊框里面是共栅管,也就是N管共栅一下折过去P再共栅 ...

谢谢,请问这里做cascode的目的是什么呢,仿了去掉共栅管的增益,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为了cascode?

感觉是,但是增益没有多大改变,不明白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芯片逆向软件自动生成的原理图么?

不是哦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觉是,但是增益没有多大改变,不明白是做什么用的

在这位置增益不会有啥变化吧,感觉是提高PSRR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这位置增益不会有啥变化吧,感觉是提高PSRR用的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