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发现,反标的timing 不对

楼主(2023-06-02):
       做完PR后,post simulation 发现 从波形里看到某个寄存器的CK端 到 Q端的IOPATH 路径时间跟 sdf 里标注的不一致,波形里该寄存器的CK端 到 Q端的IOPATH 路径时间 要比 sdf 里标注的时间要短,但是波形里该寄存器的CK端 到 QN端的IOPATH 路径时间 跟 sdf 里标注的时间 一致。在log 里 找到了 该寄存器的相关Warning。
     如下图所示:

      log里还有其他地方报了类似的warning, 请问 是什么原因导致 这种现象的啊。

网友A:
如果sdf对应的cornner没有问题的话,那就在编译命令中加个-override_timescale=1ns/1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sdf对应的cornner没有问题的话,那就在编译命令中加个-override_timescale=1ns/1ps ...

好的,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sdf对应的cornner没有问题的话,那就在编译命令中加个-override_timescale=1ns/1ps ...

你好,试了你这个方法,还是一样的。

网友B:
可以查看这个reg的后一级的cell的transaction是否是变好了,导致interconnect delay是负值,EDA工具很难模拟负延时,所以将互联的负延时整合到前一cell的IO path里,就造成了这种warning

楼主(2023-08-17):
引用 网友B:
可以查看这个reg的后一级的cell的transaction是否是变好了,导致interconnect delay是负值,EDA工具很难模 ...

好的,我看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