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直观理解这题的AV,CM=0?(λ=γ=0)

楼主(2023-06-02):
拉扎维习题4.50

拉扎维习题4.50

网友:
回答错误 打PP

网友:
回答错误打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要判断Rp是否有电流。假设有P到Y的,那么M3的电流要大于M4

不是很理解。如果有P到Y的电流,那M3的电流大于M4的电流,这样流过两侧RD的电流不一样,就会有AV,CM增益了。我感觉这种状况可以存在。下图是答案,写的很简略,他认为ro5无穷大,所以就AV,CM=0了。不清楚为什么是这样

参考答案的说法

参考答案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P点电压要求高于Y,也就高于Q,如果是这样,就要求M3电流小于M4

这样解释我大概明白了。可是和ro5有什么关系呢,他答案是用ro5来解释的。我感觉如果ro5不是无穷大,用您现在的解释也可以认为Rp上没有电流,那AV,CM仍然等于0

网友A:
如果ro5不是理想的 那么有共模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ro5不是理想的 那么有共模增益

嗷,懂了懂了,即使P和Q同电位,当ro5有限时,本身就有AV,CM。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嗷,懂了懂了,即使P和Q同电位,当ro5有限时,本身就有AV,CM。感谢!

对,用source deneration的等效电路分析

网友:
然后Rp带来了不对称。 如果电路完全对称,那又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