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振延迟单元可以取最小沟道长度吗?

楼主(2023-06-02):
因为环振频率反比于L^2,所以GHz以上L很接近最小沟道长度,会对性能产生什么影响吗?

网友(2024-01-30):
L过小,phase noise大一些?不知道为什么,只是仿真有发现过类似现象。

网友:
看应用。1)低功耗的应用,无非就两种,降低C或者降低V。2)低噪声不太懂,抛砖引玉的说,应该从flick noise和热噪声两方面分析,沟道面积越大,理论上1/f噪声越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