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关于克隆有什么用

楼主(2023-06-02):
请教一下,没用过克隆。克隆有什么用,直接复制不就行了?

网友A:
复制的没有xl关系啊,克隆是copy一份版图,再自动识别和这部分相似的原理图,建立xl关系
比复制再绑定xl关系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的没有xl关系啊,克隆是copy一份版图,再自动识别和这部分相似的原理图,建立xl关系
比复制再绑定xl关 ...

原来如此 谢谢大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制的没有xl关系啊,克隆是copy一份版图,再自动识别和这部分相似的原理图,建立xl关系
比复制再绑定xl关 ...

复制后怎么绑定xl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复制后怎么绑定xl关系?

顺序都反了,clone是根据xl关系clone出另一半,不是复制了再强绑

网友D(2025-02-18):
引用 网友C:
顺序都反了,clone是根据xl关系clone出另一半,不是复制了再强绑

怎么克隆出底层的模块呀,比如我在顶层有一个symbol1,然后symbol2位于symbol1中,symbol3位于symbol2中,怎么在1这里克隆3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怎么克隆出底层的模块呀,比如我在顶层有一个symbol1,然后symbol2位于symbol1中,symbol3位于symbol2中 ...

你对clone理解错了,克隆是对一个电路对称性进行一半clone,不是用于clone上下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对clone理解错了,克隆是对一个电路对称性进行一半clone,不是用于clone上下级的 ...

那假如我一个电路里用了多个同样的cell,这多个cell处于不同的层,而这个cell的layout名和电路名不一样,那每一层的调用 都需要手动进行config吗?有没有快捷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假如我一个电路里用了多个同样的cell,这多个cell处于不同的层,而这个cell的layout名和电路名不一样, ...

没有

网友D:
哈哈哈,那最好就是电路和版图用的是相同 的命名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那最好就是电路和版图用的是相同 的命名方式

对,一个库同cell一定不要有多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一个库同cell一定不要有多个版本

okayokay,因为第一次使用XL功能,所以不知道就 每个模块都单独建了cell,导致调用起来麻烦,这些还是要一开始就确定好,要不后面名称也挺难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