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关于reset信号的问题

楼主(2023-06-02):
模拟reset模块提供的输出是当电源从低到高的过程中 reset信号从低到一个上升沿到高

但在rtl程序中 ,都是
always @(negedge reset or posedge clk)
if(~reset)

reset信号就没有下降沿 岂不是就没有reset 寄存器啦?

网友A:
behavioral simulation: 没有reset
gate level simulation: 看看寄存器reset是不是level trigg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havioral simulation: 没有reset
gate level simulation: 看看寄存器reset是不是level trigger ...

你的意思是dc综合后可能就给搞成level reset啦

这个倒没注意 等会去看看

网友:
dc综合后可能会搞成level reset

网友:
现在大部分reg cell都是只要有低电平就可以复位的,不需要negedge,可以看看你们foundry提供的cell真值表哈~

网友B:
看了cell spec,找个DFFRPQA的cell,还真是;R pin低电平直接就复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了cell spec,找个DFFRPQA的cell,还真是;R pin低电平直接就复位了

那 RTL 设计的敏感列表中还需要加 negedge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 RTL 设计的敏感列表中还需要加 negedge 吗?

加!因为大家都习惯这么写了吧。但xilinx的FPGA coding建议里说过不用加negedge rst_n;RTL角度看就是相当于同步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 RTL 设计的敏感列表中还需要加 negedge 吗?

这是两个问题,加negedge主要是为了工作中途的异步复位,初始时的por复位低电平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