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Verilog-A代码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3-06-02):
这个sar adc的代码哪儿有问题呀?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A:
v_last=0;

for(i=0;i<=N-1;i=i+1) begin
  if(vin>=v_last+VREFP/2**i) begin
    cmp_out = 1'b1;
    v_last = v_last + VREFP/2**i;
  end else begin
    cmp_out  = 1'b0;
    v_last = v_last;
  end
end

cmp_out[0]应该是MSB,因为先比较的是1/2,再是1/4,以此类推

网友B:
initial 后面的begin没有接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v_last=0;

for(i=0;i=v_last+VREFP/2**i) begin

好的好的感谢大佬,这块我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itial 后面的begin没有接end

大佬能否详细解释一下呢?刚接触感觉我语法可能有不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