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运行PEX报错,报找不到library

楼主(2023-06-02):
各位大佬,我在跑pex的时候calibre报错。

.log文件中写,找不到library。

所有的版图都是这个错误了,之前还是可以跑的

各位大佬有什么解决办法嘛?

网友A:
盲猜应该用错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应该用错文件了

之前好使,而且如果在一些文件夹里运行就可以

网友:
你确定你设置的pex路径没问题吗?

网友B:
LVS能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S能过么?

能过的,LVS DRC都可以

网友C(2023-07-18):
引用 楼主:
能过的,LVS DRC都可以

老哥解决了嘛 我也遇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解决了嘛 我也遇到了

并没有,新建了个干净的workspace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并没有,新建了个干净的workspace

刚刚我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我解决了

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怎么解决的?

lib.def 再定义一下

网友(2023-09-14):
引用 网友C:
lib.def 再定义一下

这个lib.def在哪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