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p高层出pin route问题

楼主(2023-06-02):
遇到一个IP 在M9出了一个pin,导致这个线route不出来,如下图,工具自动绕走M8,但是与M8的pin cell Blockage 出现短路,
我的想法是:要从M9画个线出来然后转M8再转M7走出来

楼主:
工具自动绕走M8,但是与M8的pin cell Blockage 出现短路

网友A:
这条线单独给个setting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条线单独给个setting绕一下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呢?才入门不久有些东西意思理解但是具体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B:
lef里这个pin有 obs spacing吗

楼主:
已解决,开始时手动画线时连接pin的这段net的name没有和整条net的name一致,导致ecoRoute时工具把这段删掉重新连线导致一直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f里这个pin有 obs spacing吗

看lef文件这个pin没有的,只有M1~M5的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