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PE阱邻近效应中的SASBSC分别代表gate到哪的距离

楼主(2023-06-02):
SA SB是gate到nw的距离还是到AA的距离,SC是gate到nw的距离还是aa到nw的距离

网友A:
rule里面怎么说,啥工艺

网友:
1.你可以看rule里,里边有写
2.你可以在layout上改变其中一个的距离,看提取的后仿文件里的参数变化的是哪一个,就清楚哪个对应哪个了。

网友B:
SA,SB,是poly到aa边界的距离,sc是poly到well边界的距离;还有SCA,SCB,SCC 是aa到well的距离,分别对应阱参杂一阶二阶三阶分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le里面怎么说,啥工艺

tsmc22的就是没有看懂规则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SB,是poly到aa边界的距离,sc是poly到well边界的距离;还有SCA,SCB,SCC 是aa到well的距离,分别对应阱参 ...

谢谢,前面的懂了SCA这些感觉又没懂

网友C:
找了两张图这样看起来更直观。SA和SB主要和STI效应相关,而SCA,SCB,SCC是关于WPE的模型参数。

再附上两篇相关资料,见附件。

Proximity Effect Modeling.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了两张图这样看起来更直观。SA和SB主要和STI效应相关,而SCA,SCB,SCC是关于WPE的模型参数。

再附上两篇 ...

非常感谢

网友D:
SA SB是gate沿沟道L方向到两边well的距离,SC SD是沿沟道W方向到两边well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D:
SA SB是gate沿沟道L方向到两边well的距离,SC SD是沿沟道W方向到两边well的距离

但是也有说SA SB是gate到 AA 的间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也有说SA SB是gate到 AA 的间距

这个实际layout时只要让well包diff>3um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