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中的电容阵列可以通过单位电容复用来实现吗

楼主(2023-06-02):
请教一下大佬,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SAR ADC电容阵列上的电容个数不是二进制排列的,而是都是相同的单位电容,通过数字逻辑电路去控制每一个码元对应的电容数量来实现二进制DAC转换,同时这些电容是复用的。

网友A:
你这个不就是温度计码吗?12bit的adc 你做12位温度计码就是你这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就是温度计码吗?12bit的adc 你做12位温度计码就是你这样的啊

温度码确实会复用电容,但是如果是二进制码能复用电容吗?

网友B:
你的意思是dac上只有MSB数量的电容,然后每一位都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dac上只有MSB数量的电容,然后每一位都复用?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