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执行clock_opt icc2闪退

楼主(2023-06-02):
ICC2 在执行CLOCK_OPT   闪退

网友A:
(1)清清log里的warning,error ; (2)工艺相关的refence flow里的变量是不是都加了。仅仅建议,不一定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清清log里的warning,error ; (2)工艺相关的refence flow里的变量是不是都加了。仅仅建议,不一定 ...

非常感谢,确实过程中不少warning 都是一些tf里面不匹配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确实过程中不少warning 都是一些tf里面不匹配的问题

可能不是这些warning原因,我遇到过是换工艺后,有些工具的隐含的option需要添加才跑的下去,需要看工艺的参考脚本,你这个像是绕线就会挂。

网友B:
找他们AE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他们AE呀

用来学习的工艺库没有A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不是这些warning原因,我遇到过是换工艺后,有些工具的隐含的option需要添加才跑的下去,需要看工艺 ...

绕线和clock都会挂。 但是这些我都没有,就是拿来学习的工艺库。工具也是破解版

网友(2024-06-12):
引用 网友A:
可能不是这些warning原因,我遇到过是换工艺后,有些工具的隐含的option需要添加才跑的下去,需要看工艺 ...

能说说类似要加什么指令吗?我也是clock opt时候cr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