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模块的真值表在工艺库中找不到对应的模块

楼主(2023-06-02):
反向一个数字电路,其中有个模块,通过电路把真值表写出来了,在工艺库中找不到对应真值表的模块,请问这时候应该怎么修改代码?

这是根据电路得到的Verilog代码

这是根据电路得到的Verilog代码

这是DATASHEET对应模块的真值表

这是DATASHEET对应模块的真值表

这是根据电路得到的电路真值表

这是根据电路得到的电路真值表

网友:
分别在工艺库中DFFRNSN的RN和SN这两个端口外面加两个反相器,不就得到你代码中的DFF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