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op层DRC错

楼主(2023-06-02):
AP.W.2 { @ Maximum width by {{AP/AP-MD SIZING 0.995 um} SIZING -0.995 um} (Interconnect only) {Not INSIDE UBM, CBD, CB2_FC, CB or CB2_WB} <= 35
  A = AP NOT (UBMi OR (CB1i OR CB2i))
  B = SIZE A BY (AP_S_1/2-GRID) OVERUNDER
  (B WITH WIDTH > AP_W_2) NOT INSIDE IND_EXD
  (B WITH WIDTH > AP_W_2+2*GRID) NOT OUTSIDE IND_EXD
}
top层中PAD报这个错,不知道为啥,有大佬咩球球了

网友:
designrule搜AP.W.2

网友:
T家工艺吧,我们公司是waive掉的

网友A:
这是PAD上面的吧,我们公司也是waive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PAD上面的吧,我们公司也是waive掉的

是的,谢谢了

网友B:
RDL宽度大于35,可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RDL宽度大于35,可忽略

RDL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