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ntenna天线效应的rules中是怎么计算金属孔和gate比值来确定有无天线效应风险的

楼主(2023-06-02):
有大神了解ant.calible rules中天线效应那个金属孔和gate的比值是怎么计算的吗?下图是TSMC的ANT.VIA9 rule,有亿点点看不懂,谁懂的给讲讲呗,万分感谢!

网友A:
NET AREA RATIO  会抓出位于同一electrical node 有连接关系的 polygons, 一般就用于检查ANT。

后面跟的 Layers 包含了 要进行 RATIO 的分母和分子的相关数据 ;

>20 是 constraint;

中括号 [] 里的expression是数字表达式,允许对运算进行自定义的控制,默认情况 计算 RATIO of layer areas.

!! 指指取两次反,原数值非0,取两次反后为1
! 指取一次反,原数值非0,取一次反后变为0

例如你展示的这条rule里,说明了适用于without diode情况,所以对于 AREA(M9_DIO) , 进行一次取反,表示 抓取的是没有用到diode的情况;

RDB xx.rep 就是输出一个 ASCII result database,里面会包括一些详细数据 例如 Area Perimeter 之类

网友(2025-06-29):
引用 网友A:
NET AREA RATIO  会抓出位于同一electrical node 有连接关系的 polygons, 一般就用于检查ANT。

后面跟的 ...

谢谢,纠结了好久,看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