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报错

楼主(2023-06-02):
高亮错误位置后,只是有个框,并没有闪,这个怎么设置兄弟们,也不知道改了哪个设置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就是报的这个区域的错呢

网友:
在底层模块有些DRC是可以忽略的,到顶层在进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就是报的这个区域的错呢

应该是calibre这个软件的问题,重启就好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