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寄生PNP管在带隙电路中的运用

楼主(2023-06-02):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我在本次设计带隙电路中运用到了寄生pnp管,其ΔVBE的线性度在所有工艺角下都很好,但是我始终没有找到有关于寄生pnp性能方面的讲解,可以问一下有谁能解答一下么?

网友A:
你好,寄生PNP的性能这个问题很范,不是很好讲解(可能也是我水平不够无法简要陈诉)。这边建议如果检索带隙的论文中没有关于PNP性能的讲解,可以试着检索基于BJT的温度传感器,基本都会讲解BJT的温度特性。
附上一篇温度传感器的经典教材,第二章双极性晶体管估计基本能解决你的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寄生PNP的性能这个问题很范,不是很好讲解(可能也是我水平不够无法简要陈诉)。这边建议如果检索带 ...

感谢大佬回复,我先研读一下文献,不懂的地方我再来询问,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