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在轻载和重载的情况下

楼主(2023-06-03):
看到一句话,“采用Nmos管,相比Pmos管,输出电阻要低得多,近似为1/gm,而pmos为Rds。输出极点Pout随负载变化,EA输出极点Pea相对变化小一些(miller电容相受影响)。重载时,输出极点高,可以稳定。轻载时,1/gm变大,Pout处于低频,两个极点靠的很近,需要补偿。
至于补偿方法应该要看运用场合吧。ESR补偿应该可以的。VCCS。其他的补偿方法应该也可以解决。至于极点随负载变化,这是LDO的特性。需要保证所有负载情况下均满足稳定性要求。我的思路是补偿相对稳定的Pea,这样就算Pout随Iout变化,也是单极点,稳定性可以满足。”
我有两个问题,希望各位大神能够解答一下

1、这里的负载不是指负载电流吗,负载比较大,为什么会影响输出阻抗
2、输出端的极点随负载变化避免不了,轻载时是最差的情况吗?上面说的后面一句话“需要保证所有负载情况下均满足稳定性要求,补偿相对稳定的Pea,这样就算Pout随Iout变化,也是单极点,稳定性可以满足”是什么意思,不太理解

网友A:
1. 输出管P或者NMOS的rds (约等于1/lambda*Ids)和gm都会受Iout的影响,负载大(Iout大)的时候输出电阻(1/gm或者rds)就会变小 2.在这里似乎意思是主极点为Pea,在重载情况下ldo输出电阻小,次极点Pout的位置离Pea很远,此时相位裕度很大;但当轻载的时候,如1.中所说的,ldo的输出电阻会变大,Pout很可能会变得很靠近主极点,这样的话相位裕度会很小就不稳定,就需要补偿让这个系统在最坏的情况下(重负载)也能满足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输出管P或者NMOS的rds (约等于1/lambda*Ids)和gm都会受Iout的影响,负载大(Iout大)的时候输出电阻(1/gm ...

谢谢大神,我明白你的意思,非常感谢

网友B(2023-08-18):
楼主有什么补偿轻载时候的方法吗,我最近在做的LDO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网友(2025-02-11):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什么补偿轻载时候的方法吗,我最近在做的LDO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使用密勒补偿让轻载时候稳定,但是会降低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