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DRC warning问题

楼主(2023-06-03):
设计版图时,为了让走线宽度不变化太大,画了一些三角形的layout,但是过DRC时候,报了以下的warnings,想问一下这些warnings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必须画45度才不报warnings,这些warnings如果忽略掉会造成什么后果吗?谢谢!

ACUTE angle on layer M4i at location (183.265,42.45) in cell Amp_All_Final_rvt_V1_symbol.
ACUTE angle on layer M4i at location (181.2,41.89) in cell Amp_All_Final_rvt_V1_symbol.
SKEW edge on layer M4i from location (183.265,42.45) to location (181.2,41.89) in cell Amp_All_Final_rvt_V1_symbol.
ACUTE angle on layer M4i at location (185.75,43.875) in cell Amp_All_Final_rvt_V1_symbol.
ACUTE angle on layer M4i at location (183.265,42.45) in cell Amp_All_Final_rvt_V1_symbol.
SKEW edge on layer M4i from location (185.75,43.875) to location (183.265,42.45) in cell Amp_All_Final_rvt_V1_symbol.
ACUTE angle on layer M4i at location (183.265,39.185) in cell Amp_All_Final_rvt_V1_symbol.
ACUTE angle on layer M4i at location (185.75,37.82) in cell Amp_All_Final_rvt_V1_symbol.
SKEW edge on layer M4i from location (183.265,39.185) to location (185.75,37.82) in cell Amp_All_Final_rvt_V1_symbol.
ACUTE angle on layer M4i at location (181.2,39.74) in cell Amp_All_Final_rvt_V1_symbol.
ACUTE angle on layer M4i at location (183.265,39.185) in cell Amp_All_Final_rvt_V1_symbol.
SKEW edge on layer M4i from location (181.2,39.74) to location (183.265,39.185) in cell Amp_All_Final_rvt_V1_symbol.
ACUTE angle on layer M4i at location (179.415,40.105) in cell Amp_All_Final_rvt_V1_symbol.
ACUTE angle on layer M4i at location (181.2,39.74) in cell Amp_All_Final_rvt_V1_symbol.
SKEW edge on layer M4i from location (179.415,40.105) to location (181.2,39.74) in cell Amp_All_Final_rvt_V1_symbol.
ACUTE angle on layer M4i at location (179.415,41.615) in cell Amp_All_Final_rvt_V1_symbol.
ACUTE angle on layer M4i at location (178.49,41.305) in cell Amp_All_Final_rvt_V1_symbol.
SKEW edge on layer M4i from location (179.415,41.615) to location (178.49,41.305) in cell Amp_All_Final_rvt_V1_symbol.
ACUTE angle on layer M4i at location (178.49,40.355) in cell Amp_All_Final_rvt_V1_symbol.
ACUTE angle on layer M4i at location (179.415,40.105) in cell Amp_All_Final_rvt_V1_symbol.

网友(2023-08-15):
Design rule 上面应该是有走线的要求的,90°或者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