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innovus:Timing Library is not loaded yet.

楼主(2023-06-03):
INNOVUS版本:18.1
Redhat版本:7.6
安装过程:正常用1patch安装,相对IC618等软件少了配置cds.lib的过程

出现的问题:MMMC内library路径正确情况下,跑Timing时提示“**ERROR:(IMPOPT-6029):Timing Library is not loaded yet.”

目前怀疑:因为innovus是cadence的软件,启动时会读取cds.lib寻找库的路径,所以我想是不是cds.lib中没有对innovus库进行配置才导致这个问题。但我也找不到配置路径的例子,如果需要配置的话,能不能发一下cds.lib中对库路径相关配置的代码截图,不胜感激!

以下是MMMC Browser及Terminal内的信息截图:

楼主:
在配置MMMC的analysis view时出现以下报错,似乎指出了是innovus启动的问题,但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A:
楼主可以介绍一下市如何解决的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介绍一下市如何解决的吗?

谢谢!

我操作下来发现与cds.lib关系不大。首先是配置MMMC,检查Timing库、RC、SDC路径正确与否。在导入工程界面配置好LEF的路径。最重要的就是MMMC界面左侧的那两个Timing Analysis相关的仿真方式,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各设置一下模板,然后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