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问,双斜率ADC和delta sigma ADC的区别?

楼主(2023-06-03):
双斜率ADC是不是可以归类于DSM里?

网友A:
两码事。积分ADC利用的是电容充放电的线性,DSM利用的是过采样+噪声整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码事。积分ADC利用的是电容充放电的线性,DSM利用的是过采样+噪声整形

我看《PRECISION TEMPERATURE SENSORS IN CMOS TECHNOLOGY》这本书里用到的ADC被称作增量式sigma delta ADC(如下图),但其一阶连续型的结构我觉得和双斜率ADC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