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oltus-fi

楼主(2023-06-03):
想请教一下voltus-fi怎么操作使用的

网友:
大致步骤如下,工具不唯一,仅供参考
1. 先用Calibre/Assura/PVS等工具抽出包括CCI信息的data,如果是Calibre/Assura需要用query转一下格式
2. 用Quantus run QRC得到dspf文件
3. 代入dspf文件,run simulation with EM/IR option
4. 查看结果,修改迭代

网友A:
这不得问AE要flow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得问AE要flow吗?

是得要,但我哈哈哈怎么用voltus都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得要,但我哈哈哈怎么用voltus都不知道

这个需要结合spectre EMIR flow,它只是一个辅助的分析工具,实际上的EM 分析还是spectre 完成

网友(2023-11-10):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结合spectre EMIR flow,它只是一个辅助的分析工具,实际上的EM 分析还是spectre 完成 ...

方便加下好友咨询下用spectre仿真EMIR的流程吗?我的QQ107036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