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服务器的价格dell官网和京东差异巨大啊

楼主(2023-06-04):
最近在看服务器,发现dell的服务器在dell官网上和京东上同配置的价格差异巨大啊,比如随便看了一个塔式的服务器T350,配置式E2314处理器2.8G4核,2*16G内存,1.2T硬盘,dell官网上报价4万多,京东上同配置只要1万5千,京东上的价格差不多式dell官网的三分之一了。京东上买了肯定是送货的,也就是价格是真实的,会有啥问题不,比如质量问题啥的。但是dell官网的价格也太离谱了。这个该怎么理解呢?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戴尔官方的价格是商采比价用的(采购员明面给公司报一个价,找代理商采购是另一个更低的价),如果是大内存机器的话,有些集成商会把戴尔原装内存换成同等质量但是价格更低的内存,这样机器价格又下来了(这种行为会提前告知你、内存坏了店家给保修,不过内存这种件一般是不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戴尔官方的价格是商采比价用的(采购员明面给公司报一个价,找代理商采购是另一个更低的价),如果是大内存机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