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se fail了,我修改了环境怎么才能复现当时的情况呢?

楼主(2023-06-04):
场景:我repeat了多次某个case,然后fail了一些。因为design没有时间看,我就继续改环境。

细节:比如我修改了约束的话,如果我没记住当时的约束条件是不是相同seed就复现不了了?(如果我记住了当时改的约束,再改回去是不是就可以复现了?)。
再比如我加了和这个case无关的约束,是不是就没有关系?

我可以把这个fail的case保存下来,但是design修改后,我没法复现查看是否修掉了这个错误,就很头疼

请问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怎么做的呢?除了修改约束会有影响外,还有其他细节的不能复现的情况吗?

谢谢~

网友A:
验证环境上库,问题单填写要求是要注明 验证环境版本,rtl版本,用例名及种子号。原则上,svn 同样的版本必须完整复现问题单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验证环境上库,问题单填写要求是要注明 验证环境版本,rtl版本,用例名及种子号。原则上,svn 同样的版本必 ...

谢谢,启发我了

网友:
直接copy一份。在copy上改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