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有源晶振时,SoC内部的buffer如何做?

楼主(2023-06-04):
有源晶振电源一般1.8V或3.3V,直接送出来的信号幅度和电源一致。

到SoC内部,需要如何做接收buffer??

是用内部LDO+AC couple+反相器(IO device)来收吗?
电容是做在PCB上还是芯片内部,可以用LDO电源下的反相器收吗?还是要用1.8V/3.3V的反相器来收?

网友:
摆幅够大那直接放个IO cell就行了吧。

网友:
有源晶振送出来的信号是CMOS? 然后就可以接cmos input 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