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确定LDO的主极点位置以及频率补偿

楼主(2023-06-04):
LDO的运放主要由五管OTA加共源级构成,再加上功率管一共三级,电源电压3.3V,基准0.5V,现在发现相位裕度远远不够,而且增益和相位呈现这样的图形,比较困扰,想请各位大神分析一下

1、怎么确定主极点的位置
2、形成这样图像的原因是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补偿措施
有人见过这种直接用基准偏置的结构吗?它的很多管子只能在亚阈值区工作

网友A:
想问下这个结构是用的别人现成的吗?有疑问,VREF才0.5V,要保证输入对管工作在饱和区,是不是输入对管不能选用N型的MOS?还有负载能力要求多大?finger好大啊,如果是大负载要求,是不是功率管的L可以做小很多

网友B:
怎么都是倒比管啊,电源3.3v看着也不像是做低功耗得意思;LDO环路没有加弥勒,相位裕度不够;没见过这种直接给电压得偏置,一般都是给电流基准,蹲大佬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都是倒比管啊,电源3.3v看着也不像是做低功耗得意思;LDO环路没有加弥勒,相位裕度不够;没见过这种直 ...

因为基准电压是0.5V,我目前只能想到通过倒比管来使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没用倒比管之前放大器输入对管都是截止区,大佬说的环路加米勒是在功率管栅漏之间加吗?

网友C:
你这ref才0.5V,管子怎么能正常工作,能考虑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这个结构是用的别人现成的吗?有疑问,VREF才0.5V,要保证输入对管工作在饱和区,是不是输入对管不能 ...

是的,如果用NMOS管的话,输入对管只能工作在亚阈值区,负载电流的典型值是5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ref才0.5V,管子怎么能正常工作,能考虑一下吗

是的,感觉确实不太合理,所以想是不是放大器的输入对管只能工作在亚阈值区

网友D:
为什么不能使用pmos做输入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能使用pmos做输入对呢?

这是看的别人电路,我试试采用PMOS输入,感谢

网友E:
这电路一看就是新手搭的,电流镜gate接VREF就很神奇。
楼主要学的话,还是别拿这个当例子。

网友F:
设计都是从规格出发来设计的,各个结构有各自的优缺点,选用什么样的结构都是有一定要求的,随便搭的话就有可能出现你这样的情况了,你可以看看书,王忆 何乐年的 的书 书籍_CMOS低压差线性稳压器+[王忆,何乐年+著]+2012年里面还是很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计都是从规格出发来设计的,各个结构有各自的优缺点,选用什么样的结构都是有一定要求的,随便搭的话就有 ...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路一看就是新手搭的,电流镜gate接VREF就很神奇。
楼主要学的话,还是别拿这个当例子。 ...

是的,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结构,好的,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2024-04-07):
引用 楼主:
是的,如果用NMOS管的话,输入对管只能工作在亚阈值区,负载电流的典型值是500mA
...

可能输入对管是耗尽管,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