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服务器配置对于10人团队的应用足够吗价格合理吗

楼主(2023-06-04):
CPU 2个40核/80线程的

内存 256GHz
硬盘 3*8T
因为要放在家里,所以用塔式的
对于一个10人的射频模拟团队,配置够用吗?理论上应该不太会出现10个人同时跑仿真的情况,大概四五个人同时跑仿真就差不过了。
还有这个配置价格大概在多少?4~5万够了吗?CPU可以用AMD的,不用Intel的。
一般在哪里买会更加经济实惠一些,不要二手的。有些代理上来的报价很吓人,但是我在淘宝上问一下价格最多只有代理报价的一 半,感觉价格的水很深。代理的报价都是按实际价格的两倍报的吗?因为我的服务器是给自己买的,不存在价格回扣空间,所以想直接要实的价格,而不是带回扣空间的价格。谢谢
请各位大侠多多指点。多谢。

网友:
建议分开配,因为多人使用,且软件一定存在不稳定性,两个20核的服务器一定比一个40核的服务器更加好用。算力应该是够了,但是感觉内存可以再增加一些,512G~1024G会更好一些。
可以考虑文件服务器/仿真服务器分开,普通文件服务器其实性能要求不高,也不贵。

网友:
节省成本的话,可以用PC或者二手的E5 V4做 login servers for design + LSF servers for simulation, simulation server也可以考虑用PC或者性能强悍的服务器。design做版本控制和冷备份。建议全用SSD即可。当然最好单独搞一个文件服务器装软件,PDK,版本控制服务器(如ICMange)和系统配置(如LDAP,NIS之类的)。多台主机的话,建议用刀片机,买个机柜一般也能装>2个主机,好处是防灰而且便于移动。另外,文件服务器最好备注UPS。做好磁盘配额。

网友:
建议前面还是二手服务器,现在,金牌的好像也不是很贵了,当然,E5的可能还能便宜更多。
同意楼上,存储和计算节点分开。搞个机柜,搞机架的,1u、2u,价格便宜,扩充方便。塔式噪音不一定会低很多
内存从我这面项目看,好像并没有太大要求,20核心的,单个节点256G或者512单节点也就够了。
采购建议还是从专业IT那里采购二手的,出问题他也可以帮你解决。集群,权限,eda,维护这些,还是要个专业的兼职帮你弄好些,毕竟他们经验充足,能解决所有问题
你这面10个人,假设平均10个8核模拟仿真任务,80核心,搞2台amd128核的还是比较合适的(一台二手5w左右?比较吵)
我最早是数字需求,从第一年一台e5塔式,第二年上了5900x,第三年开始就是4台机架,后面扩容,也都是机架了。E5的虽然慢一些,但是堆起来还是便宜

网友A:
去咸鱼或者淘宝买二手R730,你这个配置不到一万块,硬盘能给你配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咸鱼或者淘宝买二手R730,你这个配置不到一万块,硬盘能给你配满。

瞎说,不到一万的R730, 不可能给你配到 内存256GB, 硬盘 24TB。

网友:
自己搞服务器,牛

楼主:
刚才淘宝上问了一下,有一家 说 cpu 只能配 2*20c/40t的,我问cpu有没有单个40c/80t的,对方说没有,如果需要一台服务器就达到2*40c/80t这么高的核数的话,需要主板带4个cpu插槽的,价格要贵很多,大概要10万,现在一般主板都是插2个cpu的。但是如果按照2*20c/40t cpu    256G 内存 24T硬盘来配的话,价格只要1万3,一年质保。如果想达到我之前的配置要求,只要配这样的两台就可以了,5个人用一台,10个人用两台,价格2万6,也比较便宜。感觉这样也行,这样合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淘宝上问了一下,有一家 说 cpu 只能配 2*20c/40t的,我问cpu有没有单个40c/80t的,对方说没有,如果需 ...

这种估计内存和硬盘都是二手的。硬盘肯定得自己配全新的,要不数据没了哭都来不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淘宝上问了一下,有一家 说 cpu 只能配 2*20c/40t的,我问cpu有没有单个40c/80t的,对方说没有,如果需 ...

可以,没什么问题,两台还挺好,有一个冗余。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淘宝上问了一下,有一家 说 cpu 只能配 2*20c/40t的,我问cpu有没有单个40c/80t的,对方说没有,如果需 ...

1分价钱1分货,这里面坑太多了。建议买最便宜的最低配置,然后自己另外配全新内存和硬盘。这样性能,可靠性,安全德能得到保障

网友:
我发现,小规模仿真什么的,并不费太多内存。
就虚拟机或者zfs比较费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