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手搭理想运放?

楼主(2023-06-05):
如题,想问问大家如何搭建一个理想的运放模型?常规的用一个vcvs或者vccs+电阻的是了解的,但是这种貌似只能模拟增益?如果想要模拟带宽等其他需要,电路结构要如何搭建呢?真诚求问,谢谢!

网友A:
模拟带宽还不简单?后面加个低通滤波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veriloga吧

请问有没有例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带宽还不简单?后面加个低通滤波器啊

你好!你的意思是在vccs的电阻后加一组RC还是直接加个C就可以呢?我可能比较新手不太懂,有可以参考的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的意思是在vccs的电阻后加一组RC还是直接加个C就可以呢?我可能比较新手不太懂,有可以参考的电 ...

加一组RC

网友C:
你想要的应该是这个东西吧:
根据运放的原理,核心是一个vccs(gm)、输出阻抗、共模反馈,再加上一些输入输出寄生去等效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要的应该是这个东西吧:
根据运放的原理,核心是一个vccs(gm)、输出阻抗、共模反馈,再加上一些输入 ...

谢谢,我看下

网友(2024-03-28):
学习了,确实有效果

网友D(2025-05-15):
引用 网友C:
你想要的应该是这个东西吧:
根据运放的原理,核心是一个vccs(gm)、输出阻抗、共模反馈,再加上一些输入 ...

你好,请教一下
(1)3db bw设置写c2 c3(电阻)c4 c5吗?具体怎么分配呢?

(2)ggain这个电流怎么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教一下
(1)3db bw设置写c2 c3(电阻)c4 c5吗?具体怎么分配呢?

1、3db带宽由主极点位置决定,还得把负载电容考虑进去
2、vccs的ggain等效运放输入Gm,主通路在mS级别,共模反馈稍微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1、3db带宽由主极点位置决定,还得把负载电容考虑进去
2、vccs的ggain等效运放输入Gm,主通路在mS级别, ...

网友(2025-10-07):
引用 网友A:
模拟带宽还不简单?后面加个低通滤波器啊

请问,如果想实现双极点呢?再加一组RC吗

网友(2025-11-11):
引用 网友C:
你想要的应该是这个东西吧:
根据运放的原理,核心是一个vccs(gm)、输出阻抗、共模反馈,再加上一些输入 ...

前辈,请问共模反馈可以直接像图片里这样设置吗?就是把原本的电阻分成两个,中间的点直接做偏置。这样设置后我跑瞬态和ac,都符合预期。
然后,前辈展示的电路我搭了也想了,不明白这个共模反馈是怎么确立输出共模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