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 VCO后仿不起振!!!

楼主(2023-06-05):
LC VCO后仿不起振,怀疑是寄生电阻高影响的,应该如何定性分析呢?或者着重优化版图的哪些地方呢?

网友:
怀疑电阻,那你有没有只提电容仿真看看,确认一下是不是电阻导致的

网友:
看一下提取寄生网表电容有没有重复提取

楼主:
@yjj_123 有道理,我再看一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没加初始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