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LVS问题

楼主(2023-06-05):
具体问题如下:把需要匹配的电阻打散后,SUB层次连接在一起,LVS好像认不到,另外VDDA和SUB连接是什么问题

网友A:
VDDA和SUB连接是 sh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DA和SUB连接是 short?

点亮后发现并没有短路啊,难道是虚拟连接了?

网友B:
电阻跟电阻相连应该是金属1相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跟电阻相连应该是金属1相连吧?

是的呀,中间用的金属1,电阻外面有金属2和金属3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呀,中间用的金属1,电阻外面有金属2和金属3接的

根据LVS的图,这是R30等7个端口连到了VDDA,电路图是连的SUB,检查有无连错,然后再检查一下电阻的电位之类的东西。实在检查不出来,就做个demo,新建电路图放1个电阻,版图放1个电阻跑LVS,1个没问题就放多个,逐一测试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LVS的图,这是R30等7个端口连到了VDDA,电路图是连的SUB,检查有无连错,然后再检查一下电阻的电位之 ...

好的,感谢大佬解答,这就去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