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亚采样锁相环SSPLL中电荷泵电流大小取多少合适?

楼主(2023-06-05):
理论上辅助锁频环路FLL中CP电流越大越好,但我仿真之后感觉Icp太大或太小锁定时间都会增加,请问如何确定Icp电流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指点,上一篇帖子您发的那篇ISSCC里面关于提高FLL环路稳定性的方案,我感觉学到了很多,目前正在 ...

不好意思你的问题我目前无法回答,在传统的PLL中,CP电流越大,锁定时间是越快的。
但是在SSPLL中,在我的直观理解中,锁定时间很大程度上是由SSPD的鉴相过程决定的。在一个SSPLL中,你FLL中的CP电流越大,在FLL的作用下,系统能以更快的速度进行响应,即过冲越大,当在某一时刻,FLL有可能进入死区(此时系统还未到达目标频率附近),此时只能在SSL的单独作用下经过一段时间积累相位误差来冲破死区以使得FLL能够重新进行工作,当系统到达目标频率附近且小于死区时,此时FLL再一次关闭,在SSL的单独作用下系统达到锁定状态。

网友A:
个人感觉FLL中的CP电流可以选取得随意些,毕竟工作后FLL得PFDCP是进入死区得,楼主完全可以把CP做成可编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FLL中的CP电流可以选取得随意些,毕竟工作后FLL得PFDCP是进入死区得,楼主完全可以把CP做成可编程 ...

多谢大佬指点,上一篇帖子您发的那篇ISSCC里面关于提高FLL环路稳定性的方案,我感觉学到了很多,目前正在仿真验证。

我现在的困惑就是FLL中电流取在240uA~400uA范围内时,对应的稳定时间在3us~20us之间无规律变化,但抖动没有太大变化,我怀疑是FLL环路稳定性的问题,但分析不出来原理。
请问稳定时间20us在工程上是可接受的吗?因为看别人做的SSPLL稳定时间都是几us左右,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没分析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你的问题我目前无法回答,在传统的PLL中,CP电流越大,锁定时间是越快的。
但是在SSPLL中,在我 ...

感谢解答,我同意您的观点,在合适的电路参数下,锁频时间<<锁相时间。
下面是我个人对FLL电流大小对锁定时间影响的思考,不知道对不对:
1. FLL电流过小,导致锁频时间变长,锁频结束时相位差也变大,使锁相时间时间也变长;

2. FLL电流过大,导致系统反复进出死区:FLL中PFD的DN信号有效时间内,控制电压VC下降幅度过大,输出频率上升过快,使分频信号DIV在短时间内由滞后到超前输入时钟一个死区宽度,即DN信号过后立即接一个UP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我同意您的观点,在合适的电路参数下,锁频时间

我基本上同意你的观点
对于第一点,我认为锁频结束时候的相位差是固定的,就是你的死区宽度,但是进入死区宽度时候的系统的频率不一定。一种可能是此时系统的频率在目标锁定频率附近,此时只要SSL单独作用即可锁定;一种可能是此时系统的频率距离目标频率较远,需要SSL先积累相位误差然后再打开FLL,频率接近目标频率后再关闭FLL(此时相位差为固定的死区宽度),然后在SSL单独作用下达到锁定。
然后第二点,你所说的DN信号后立即接一个UP信号,我感觉这个不太好实现,主要是你这个UP信号如何产生的问题,是通过什么逻辑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基本上同意你的观点
对于第一点,我认为锁频结束时候的相位差是固定的,就是你的死区宽度,但是进入死 ...

感谢回复,您对锁频过程和锁相过程的解释很透彻。
但我觉得锁频结束时的相位差应该不是固定的,而是Δφ∈(0~dead zone)范围内。
FLL电流很小,进入死区时Δφ≈dead zone;FLL电流较大,进入死区时Δφ<dead zone(过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