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大佬关于innovus自动布局布线

楼主(2023-06-05):
如题,想请问大佬们,如果没有netlist,lef,lib等库文件,只是想对virtuoso中的schematic的部分数字电路进行简单的自动布局布线可以实现嘛?万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好比是在没有砖头的情况下,如何建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好比是在没有砖头的情况下,如何建房子

boss想就简单的布局布线,没有其他时序哪些的要求,让我们看看有没有办法实现

网友:
没有LIB? 数字STD库都没,拿什么去布局

网友:
1、没时序要求的话,直接用virtuoso自带的place & route就行。。
2、schematic转成verilog,用innovus或者icc2跑

网友:
1、直接用virtuoso 布局布线
2、电路转成verilog,再用数字pr工具布局布线

网友:
直接在virtuoso里面自动布局布线就好了,只需要电路图+STD 的layout就行

网友:
直接用virtuoso自己的布局布线吧

网友(2023-08-09):
stdcell需要自己从头造轮子,也不是不行,virtuoso里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