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6bit ADC测试和后仿真结果差距较大

楼主(2023-06-05):
后仿真指标是18bit,但是现在测试动态信噪比只达到12bit,与仿真结果对比,低频的噪底高了20dB得,怀疑是信号源的精度也没那么高。电路本身频率也不高2.5M.想问下如果是测直流用稳压源给输入做FFT分析,能看出来电路本身的噪底大小么。稳压源是不是也不干净啊,高精度的测试资料有没有人有啊求求

这是直流的FFT分析,前面还有上翘的趋势

网友A:
图片是全损画质么,连条毛都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是全损画质么,连条毛都看不到

我的锅我感觉一上传就压缩了

楼主:
是sigma-delta类型,有没有哪位前辈能指导一下

网友B:
short inputs to vcm 做FFT分析???
short inputs to vcm 做FFT分析???
普通的sine信号源只达到~12bit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ort inputs to vcm 做FFT分析???
short inputs to vcm 做FFT分析???
普通的sine信号源只达到~12bit ...

我短接试了一下低频噪声好点了,但是噪底还是偏高,还有救么

网友B:
vref/supply bypass 足够? supply 用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vref/supply bypass 足够? supply 用电池?

我试试,谢谢指导

网友B:
如果还是不行, 变慢clock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短接试了一下低频噪声好点了,但是噪底还是偏高,还有救么

把所有的参考和时钟源都弄的干净点,如果是短接,应该能低点
PCB也需要考虑,底噪在-120dB是可以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还是不行, 变慢clock试试?

好的好的,谢谢您!!!我昨天试了变慢时钟有点效果,但不那么明显,我现在感觉可能您说的那个vref和supply的影响还是有点大可能还有我的PCB 的影响,我昨天尝试了不同的稳压源给我需要的电平,对整个噪底的大小影响很明显。(我第一次流片和搞测试感觉好多问题都没考虑都到)非常感谢您的耐心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的参考和时钟源都弄的干净点,如果是短接,应该能低点
PCB也需要考虑,底噪在-120dB是可以达到的
...

好的谢谢您!!!还有个问题想问,时钟源我是用FPGA产生给的,不知道这个时钟 的纯净度对我这个影响会有多大,或者具体说怎么影响的(我头一次搞,菜鸡落泪

网友B:
FPGA 时钟源 jitter 大, dc input 影响不大, ac input 影响大
check PCB ground... FPGA ADC grounding 不正确会影响大
之前后仿 有没有 bondwire parasitics???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 时钟源 jitter 大, dc input 影响不大, ac input 影响大
check PCB ground... FPGA ADC grounding 不 ...

后仿真没考虑bonding寄生的影响 ,我再找找原因,太谢谢您了!!!!!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网友C:
噪底高不是时钟就是电源(参考电压)的问题,别用廉价的fpga了,整个干净的时钟吧。
也不排除噪声就是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噪底高不是时钟就是电源(参考电压)的问题,别用廉价的fpga了,整个干净的时钟吧。
也不排除噪声就是这么 ...

好滴好滴,谢谢您!

网友D(2023-07-11):
引用 楼主:
是sigma-delta类型,有没有哪位前辈能指导一下

你好 想咨询一下 sd 的测试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 想咨询一下 sd 的测试方案

我是新手朋友,板子做的也有问题555

网友E(2025-04-11):
你好,请问后续是通过什么措施排除时钟及电源影响,流片也存在底噪抬高很多的问题。有推荐的测试设备型号或者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后续是通过什么措施排除时钟及电源影响,流片也存在底噪抬高很多的问题。有推荐的测试设备型号或 ...

后面用了音频分析仪,另外重新做了PCB板子对电源噪声做了处理。时钟可以试着给慢一点看看底噪有没有变化?

网友(2025-07-10):
引用 楼主:
后面用了音频分析仪,另外重新做了PCB板子对电源噪声做了处理。时钟可以试着给慢一点看看底噪有没有变化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目前也考虑定制PCB板子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