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把path的直角边转换成斜边的skill脚本

楼主(2023-06-05):
作用:如题。

用法:在CIW窗口load ChangeRightToBevel.il脚本,然后用ChangeRigthToBevelMain()或绑定的快捷键调用。先选中目标path,然后框选想要转换的直角边,在框选前可以按F3调整转换的长度。

转换出来的Polygon会自动修复grid问题。

楼主:
更新版!

用了一段时间后觉得还是加一个比例系数更好用(默认线宽的0.5倍),也可以选择保持固定的center line length。

楼主(2023-08-02):
更新版Version3.0,这次增加了拐两下直角的直接转换,如下图所示:

补充内容 (2023-10-23 17:38):
当一次操作选超过1条path的时候会有个点位错误的bug,只需在代码的最后修格点的注释(;fix grid)底下一行添加这句代码:gridPoint=nil就可以修复了

补充内容 (2023-10-23 17:42):
所谓的超过1条是指类似bus的那种哈,不是分散性的

楼主(2023-12-13):
更新版4.0

修复了一个BUG

改进了斜边的宽度

网友A(2023-06-06):
感谢!我发现这个脚本外角可以切,但内角依旧是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我发现这个脚本外角可以切,但内角依旧是90°

内角外角啥意思没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角外角啥意思没明白

例如这张图片

网友B:
这个把线切断破坏了吗?感觉不太好,最好走线时就拐一段,转换也那样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如这张图片

那是因为你的path的width太大,设的centerLineLength太小的缘故,设大一点就好了。

其实我可以给这两参数加一个比例参数,但犯懒了,就这样用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把线切断破坏了吗?感觉不太好,最好走线时就拐一段,转换也那样转换 ...

因为直接用Path走斜线容易产生grid问题,所以才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直接用Path走斜线容易产生grid问题,所以才切的

用wire啊

楼主:
不喜欢啊

网友B:
对path有用对pathSeg不行,points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path有用对pathSeg不行,points不一样

我在筛选obj的时候就只选了path,没有加pathSeg,用pathSeg在画的时候直接留个斜边就好了,没必要多此一举。真想要用在pathSeg上去修改一下代码就好了,思路是现成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因为你的path的width太大,设的centerLineLength太小的缘故,设大一点就好了。

其实我可以给这两参 ...

网友C:
好用!常用path线朋友的福音。
之前path线走斜线不想把整根线打平,还要把斜线切断,再打平,再把path和polygon连接起来,很麻烦,有了这个skill省去了好多步骤。
快捷键小键盘1 设定也很好,与其他快捷不冲突。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skil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用!常用path线朋友的福音。
之前path线走斜线不想把整根线打平,还要把斜线切断,再打平,再把path和po ...

哈哈,你的描述和我之前的做法差不多,最近用这样的斜线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不厌其烦,所以就写了这么一个脚本

网友D:
为什么我load了这个脚本,我使用下来就没效果呀,我是617的virtuoso,P画出来的线   选中了 F3设置了值 框选那个角  没变化呀。谢谢  求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load了这个脚本,我使用下来就没效果呀,我是617的virtuoso,P画出来的线   选中了 F3设置了值 框 ...

因为P出来的是pathSeg吗,我改了一下代码中的path,改成了pathSeg,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P出来的是pathSeg吗,我改了一下代码中的path,改成了pathSeg,还是不行
...

只能用于path,不能用于pathSeg。光看你的描述我感觉并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截图或者CIW窗口有没有报错信息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能用于path,不能用于pathSeg。光看你的描述我感觉并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截图或者CIW窗口有没有报错信 ...

就是我把脚本里的obj~>objType=="path"  后面改为了pathSeg,没有报错  但是使用的时候这个pathSeg就不动  没变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就是我把脚本里的obj~>objType=="path"  后面改为了pathSeg,没有报错  但是使用的时候这个pathSeg就不动 ...

我发现问题了   我P出来的pathSeg它是等于两节,shapes是两个pathSeg,必须要merge一下才会变成一节,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我把脚本里的obj~>objType=="path"  后面改为了pathSeg,没有报错  但是使用的时候这个pathSeg就不动 ...

你这样改当然不行啦,后面的算法都是为path写的,想要应用于pathSeg还得配套后面的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发现问题了   我P出来的pathSeg它是等于两节,shapes是两个pathSeg,必须要merge一下才会变成一节,就 ...

你的p绑定的是leHiCreateWire(),默认应该是leHiCreatePath()

网友E(2023-08-01):
用完之后中间那段polygon变的歪七扭八的,不知道哪里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完之后中间那段polygon变的歪七扭八的,不知道哪里错了

可能是框多了,框选范围内只能有一个直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框多了,框选范围内只能有一个直角

这次成功了,但是一根拐弯的线不是有两个直角吗,那我得操作两次吗?

网友E:
而且每次只能改一根线的一个角。。不能多根一起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而且每次只能改一根线的一个角。。不能多根一起改。。

代码和思路就在那里,有想法自己去改代码吧。于我而言,本质需求就是直线改斜线

网友F(2023-10-26):
virtuoso有自带的option, Edit-wiring-wire to 45

楼主:
引用 网友F:
virtuoso有自带的option, Edit-wiring-wire to 45

你这生成的是wire,不是path,wire确实没有必要写这么一个脚本,但我更喜欢用path

网友G(2024-04-23):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ChangeRigthToBevelMain,什么都没有改变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ChangeRigthToBevelMain,什么都没有改变什么原因呢

说明脚本没load成功,再Load一次试试看

网友H(2024-06-12):
请问这个脚本使用后为什么从一条线变成了全填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这个脚本使用后为什么从一条线变成了全填充的

变成了全填充是什么意思?

网友:
已成功load,谢谢大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