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 这个电路是怎么运行的?

楼主(2023-06-05):
请教一下 这个电路是怎么运行的?

网友:
M0 的接法 了解下

网友A:
M0源-漏有个压降,从vdd降多少要看M0尺寸,此电压开通M1,M1把M2栅极拉到地从而开通M2。综上所述,vlo相当于跟vss相连,vhi相当于跟vdd相连。

网友:
数字单元:tie hign 和 tie low

网友:
数字用的,就把它当fillerdummy吧,相当于vhi接vdd,vlo接vss,我是之前在做finfet的时候遇见过,模拟这边逻辑的空空就用的这个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0源-漏有个压降,从vdd降多少要看M0尺寸,此电压开通M1,M1把M2栅极拉到地从而开通M2。综上所述,vlo相当 ...

没电流没有压降,M1 gate=vdd

网友:
固定的,高 低 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电流没有压降,M1 gate=vdd

大意了,感谢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电流没有压降,M1 gate=vdd

请问一下M1 gate为啥等于vdd ?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M1 gate为啥等于vdd ?

你可以想象一条路在对地处断开,是否一条路都是电源电压呢,或者考虑这条路没有电流,那管子只能只能处于夹断区,VGS=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