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建立了一个layout的pcell,求教怎么把值传给sch或者symbol

楼主(2023-06-05):
本人小白,我用cadence里的pcell图形界面画了个pcell

这是给的属性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我layout上的属性是我给的值,我怎么能通过sch传递过来呢?比如说我电路或者symbol中设置row_cap=2,然后就可以直接调过来。还有pPar()是怎么用的?
2、我做的pcell里是左边mos部分是手画的,右边cap部分是掉了pcell打散再整体stretch in x/y的。请问我能不能直接把它作为一个整体layout或者pcell直接stretch in。然后我注意到pcell菜单里有个make ultra pcell,看了help试着搞了一下还是不太明白具体实现怎么样的功能,能满足我现在这个需求吗?

楼主:
这是pcell的图

网友:
都是skill cdf传递的,具体我也不太了解

网友(2023-10-10):
自己建立pcell的参数名字不能随便起,要和symbol里的cdf参数名字一致才可以,cdf参数的名字去ciw->tools->cdf->edit里去看。

网友(2025-07-23):
同问,怎么把值传给sch或者sym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