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BM测试地引脚fail

楼主(2023-06-05):
各位大佬,IC ESD HBM测试,其他引脚都pass,电源对地打正也pass,为啥地引脚对电源打负fail?该从哪方面debug呢?

网友:
地对电源是寄生二极管和体二极管之类的吧,可以先试试TLP曲线看看

网友:
是模拟电路吧?电源是HV 的吗? 多少V电源?
模拟芯片经常会有这个问题,大概率是内部电路出现损伤或者可靠性损伤了。

网友:
可能是反向打的时候一些寄生路径上过流了,一般反向都是通过体二极管或者PSUB to HVBN的环去走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