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运放的带隙结构

楼主(2023-06-05):
有没有大佬比较一下无运放带隙相比有运放带隙的好处

网友:
结构简单

网友A:
无运放的带隙,为了准确稳定就得抑制VDS效应,就得做cascode。
低功耗设计的话,cascode的偏置电阻要很大。
再就是这个电路吃的电压裕度比有OP的大不少,不适合low VCC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运放的带隙,为了准确稳定就得抑制VDS效应,就得做cascode。
低功耗设计的话,cascode的偏置电阻要很大。 ...

感谢

网友:
除了低功耗,面积小,其他优点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