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反向 电路看到 zener 旁并 esd mos

楼主(2023-06-06):
反向电路看到zener 旁 并  esd nmos ( gate =source =0v)  ,    esd接法nmos mos drain 串电阻 ...
Zener 须并 这吗?
like this  ??

还是说那是depletion type nmos ?
  还是说 关电路 分压用
like this one

网友A:
forward ESD path -> Zener
reverse ESD path -> diodes

网友:
引用 网友A:
forward ESD path -> Zener
reverse ESD path -> diodes

不懂,能解释一下不。

网友:
(PAD voltage >> GND) -> Forward ESD path -> Zener
(PAD voltage << GND) -> Reverse ESD path -> diodes

楼主:
not connection to P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