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CNMOS工作的时候是以哪一电流为主?Ids 还是Inpn?

楼主(2023-06-06):
GCNMOS工作的时候是以NMOS的开启电流为主还是寄生NPN的开启电流为主?

网友A:
这个完全取决于您的设计。
这种架构可以电流可以全部是Ids,也可以完全是Inpn,也可以是两者成比例。
取决于设计和版图。

网友B(2023-07-11):
引用 网友A:
这个完全取决于您的设计。
这种架构可以电流可以全部是Ids,也可以完全是Inpn,也可以是两者成比例。
取决于 ...

可不可以理解为器件的工作模式为先导通,后击穿开启寄生的npn。
如果尺寸足够大,器件开启可以完全将ESD电流泄放,那么该器件就不会击穿产生Inp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理解为器件的工作模式为先导通,后击穿开启寄生的npn。
如果尺寸足够大,器件开启可以完全将ESD ...

是的,先沟道导通,再开启NPN。 设计的沟道电流足够大,就不需要等NPN开启了。或者沟道电流不够,就要等NPN来一起泄放。如果需要NPN开启,就需要按照ESD rule layou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先沟道导通,再开启NPN。 设计的沟道电流足够大,就不需要等NPN开启了。或者沟道电流不够,就要等N ...

明白了,感谢大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先沟道导通,再开启NPN。 设计的沟道电流足够大,就不需要等NPN开启了。或者沟道电流不够,就要等N ...

有一个问题。相同的版图面积,使用ESD rule画出来GCNMOS的total width肯定是要比不使用ESD rule画出来GCNMOS的total width小的。所以,这个在设计的时候怎么考量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问题。相同的版图面积,使用ESD rule画出来GCNMOS的total width肯定是要比不使用ESD rule画出来GCN ...

取决于你想要什么样的TLP特性。要结合应用条件,工作频率,看看需要哪种Vt1,Vh,Ih。
对大部分工艺来说,同样的面积,实现的ESD能力差不多的。
无非就是全沟道电流还是纯NPN电流,或者是部分沟道+NPN电流。
使用ESD rule画出来GCNMOS的total width肯定是要比不使用ESD rule画出来小,但是使用ESD rule的NMOS是有较大的NPN的电流的。无非就是加上了RC触发电路后,就没有明显的snapback了,提前会有小部分的沟道电流泄放,同时帮助NPN快速开启,更快速的进入NPN钳位泄流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取决于你想要什么样的TLP特性。要结合应用条件,工作频率,看看需要哪种Vt1,Vh,Ih。
对大部分工艺来说, ...

我的理解哈,
GCNMOS结构,相同的面积,如果使用ESD rule去画NMOS,虽然total width小了,但是poly栅所占的面积也小,同样的,D端的面积会大;

如果不使用ESD rule去画NMOS,虽然total width大,但是poly栅所占的面积也大,同样的,D端的面积会小。
ESD冲击施加在D端,D端的面积越大,功率密度就越小,器件越不容易burn out。
所以,我觉得用ESD rule去画NMOS有更好的耐ESD效果,如果有TLP数据对比一下,可以更好的验证一下,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哈,
GCNMOS结构,相同的面积,如果使用ESD rule去画NMOS,虽然total width小了,但是poly栅所占 ...

是的。沟道总width和Drain端SAB宽度是相反的。

一个增大另外一个就变小了,沟道电流和NPN电流也随之变化。所以总体来说相同面积下能力差不多是一定的,layout不同电流比例不一样。
不过一般建议还是drian加宽一点更好,增加SAB可以保证NPN开启后不马上坏。有部分工艺normal rule的NMOS不具备NPN电流能力,一旦开启就坏,如果沟道设计的余量不够或者布局不够均匀,在沟道泄放过程中还是有可能导致部分NPN开启导致失效。

网友(2023-11-12):
不可能的,这个设计,时间上几乎不可能达到Ids的需求时间(200ns),所以,这个结构基本可以肯定ESD电流是Inpn。